求 hspice HVMOS(level 101) license

楼主(2008-12-24):
求 求 hspice HVMOS(level 101) license, 个人学习使用。望大虾不吝支持。谢谢

楼主:
自己顶,希望有好心人帮助。谢谢

网友:
Level 66不就是HSPICE的高压模型吗?
我知道2008.09版本也就到Level 73而已,你是不是搞错了?
由于Level 66系HSPICE内嵌模型,根本不需要额外授权的Feature,像VA或RF那样。

楼主:
Level 101 是 cadence出的hvmos model。与level 66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cadence L101 是專有  ..以前 cadence tool 跑 level 28 是透過  別間小公司 套一層  來跑   至於  level66 是  synopsys 自己發展給高壓   至於 silvaco smartspice 還套level88 ..但是  國外會對高壓 model (cmc) 重define  到那時   level66  101  全都會被統一   而且  問過  fab 廠 , 不論 uMC  TSMC   都說  只要國外角力結束  會全力 support   , 因為  就我所知  是日本  model  和另外家 high voltage model  ,                   跟本沒有 SYNOPSYS  level66  ..但是 如當年  verilog  不是 標準  vhdl才是 .    但是 如果 fab 都使用 level66 其他家還是會support   問題是 synopsys  可能不願讓其他家 simulator 能跑 LEVEL66  好撐霸 simulation 市場  如當年 LEVEL49  .   但是 cadence 也非省油   ..  目前 一切 model  都過渡期  .  實際上  hi gh voltage model  rds 還是誤差不小  ..            www.eigroup.org/cmc/minutes/3q05_presentations/cmc_fsa_spice_model_checklist.ppt

网友(2009-12-30):
101属于cadence,只能使用spectre simulation
66属于synopsys,只能使用hspice simulation

网友(2013-06-27):
level 66 -> synopsys
level 28 => synopsys
level 101 => cadence ..
level 88 => smartspice ...

但聽說有公司 會轉 ..

如果其他公司 EDA 如 spectre smartspice run Level28 .須要轉換,  不過現在一堆代工廠
把 model  protect 加密過會導致其他 TOOL 跑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