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的安装

楼主(2008-12-24):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我别人机器上装好的Cadence直接拷到我电脑里能好使吗?是需要一些设置,还是根本行不通?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09-04-05):
自己来答一下吧,
在linux里的软件和windows里的是不一样,只要硬盘上的数据齐了,不需要像windows里注册表那些信息。只要配置好环境变量就能用了。所以如果系统一样,把别人电脑里的软件打成tar包,拷贝回来再解压用起来是一样的,配置就下环境变量就可以了。不过不能直接copy,那样会破坏一些文件目录的链接关系

网友:
可以,只要修改一些环境变量,特别是修改一个.crsh的一个文件,当然要看用的是哪一个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