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如何把vmm添加进questa中?

楼主(2008-12-24):
如何把vmm添加进questa中?谢谢。
在线等啊。

楼主:
饭后顶一个,不可能没人知道啊。

网友:
你也用Questa么

网友(2009-12-10):
i also want to know how to do verification with vmm in questa.

网友:
谢谢, 我刚下了vmm-1.1c. 但是不知道怎么load到questasim 6.3b的windows版本?

网友(2010-12-17):
现在特别难找几分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据我所知vmm的代码有一小部分是加密的,估计只有vcs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