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晶振振荡幅度 cadence瞬态分析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让电路起振的时候怎么加入噪声源 我在电压上加脉冲 不振荡,便在电感上加了个初始电流,是稳定振荡了, 可是我的振荡幅度怎么随着我加的初始电流大小变化?大家用cadence是怎么测的,望达人帮忙解决哈。

网友(2009-02-11):
你在XIN或XOUT输入处给个初始电压,然后把step设为周期的1/10以下,就OK了

网友:
you may try follow ways
1. step-up power supply source to generate the wideband noise for triggering the oscillation
2. damping sinsodial signal with estimated oscillation frequency and decay to zero in 10 cycles
3. set the maximum time step to 1/20 to 1/50 the estimated oscillation frequency
4. depend on the High-Q(LC, XOSC) or Low-Q(Ring osc, RC osc) properties to set the integration method as traponly or gear2only

网友(2012-04-26):
瞬态分析的输入信号信号怎么加,要在输入信号共模范围内吗

网友:
加初始电压没有加初始电流靠谱
xtal的Q值太高,加噪声源我用起来也不靠谱
看user's guide of spectre and spice上面说改用trap,不用gear,我搞起来也没啥用

觉得有用的是改simulation->option->analog里面的restol,改小两个量级感觉容易起振很多
还有就是传统的改tran的maxstep,也比较靠谱

网友(2016-04-27):
user's guide of spectre and 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