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ctreVerilog仿真中的端口设置

楼主(2008-12-25):
用spectreVerilog仿混合电路时,在Mixed-signal -> interface elements菜单里有instance terminal...   ,  instance...   , cell terminal...   , cell...    , library...    这几个设置有什么不同?具体应该如何设置才合理呢?如电压是3.3V时。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2010-06-29):
新手只能帮顶

网友(2010-09-07):
同问~~解决了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
就是从小到大啊

设置一个instance单个端口的;设置一个instance的;设置一个cell端口的(所有调用这个cell的instance都自动设置了);设置一个instance的;设置整个library的

我一般用library,省事

网友(2011-05-26):
只用设置library就行了

网友(2011-10-27):
顶。混合仿真信号传输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