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我看电路图上经常有在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反向的并联一个二极管,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还有,12v的电源输入到一个稳压器上,问什么会在中间串联三个二极管?
好像问题都比较简单,但我刚入行,这些东西书本上有没有,只好请教诸位了!谢谢!

楼主:
nobody?why?Is it difficult?I can‘t undersdand!

网友(2009-01-28):
源漏之间的二极管用于在漏源反压时保护MOSFET,有很多情况下可能出现漏源电压为负(N-MOSFET为例),保护二极管确保此负电压最高为-0.7V,再高MOSFET烧毁。
第二个发个图看看,12V可能是交流的,串的二极管别是整流的?
可是,怎么得的200多块钱?

网友:
串二极管是单向传输,防止倒灌电流用的

网友:
二极管本身压降0。7v,串联3个降压2。1v,这样可以降低LDO压降,降低LDO本身功耗和温度

网友:
分娩全过程录像dd

>>>>>大学女生性手淫详细技巧
>>>>>大学女生性手淫详细技巧
分娩全过程录像
分娩全过程录像

网友:
源漏之间的二极管用于防止过冲。比如在驱动感性负载时,瞬时的通断引起电流的不连续,V=L * (dI/dt) 引起 过冲电压。极性跟电流的变化方向有关。
串联三个二极管比较少见。这不见得是个好的设计。如果是做极性保护用,一个也就可以了。大电流时在上边产生额外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