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放的输出接一起为什么片子发烫

楼主(2008-12-25):
请教 两个运放的输出接一起为什么片子发烫?

网友:
什么情况要这么做?
很少见到。

网友:
很少有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一样的运放么

是一样的运放么

网友:
看手册上的输出电路

如果运放的两个输出一个为高,一个为低,那么相当于在芯片内短路了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2009-01-28):
运放输出端之间必须使用电阻缓冲,否则输出端将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
贴原理图帮你看看

网友:
这是错误的接法

网友:
输出接一起??  外围电路呢?

网友:
接在一起??有点.........

网友:
把图粘贴上来,给你分析一下。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