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了!一起来看看哟~!

楼主(2008-12-25):
我看电路图上经常有在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反向的并联一个二极管,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还有,12v的电源输入到一个稳压器上,问什么会在中间串联三个二极管?
好像问题都比较简单,但我刚入行,这些东西书本上有没有,只好请教诸位了!谢谢!

网友:
防电源反接设计的

网友:
个人看法,不一定对.衬底与漏极有PN节,而VMOS的衬底与源积极连,就是说里面有一个二极管,而它的性能不好,外面并一个就屏蔽了它,电流主要从外面走.串三个二极管可能是降压,以免稳压器过热

楼主:
o,可能是吧!要是有个权威点的说句话就好了@呵呵!

网友:
啥也没看见啊

网友:
在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反向的并联一个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
12v的电源输入到一个稳压器上,在中间串联三个二极管,防止电压过高,和接反.

网友:
各人认为楼上的解释是对的 。。。

网友:
这个二极管叫寄生二极管,器件的硅片与金属衬底自然形成的,并且这个寄生二极管的存在,对电路和器件本身的保护也是有好处的:1)吸收反峰电压,不需要再另加阻尼管,起到保护器件本身和周围元件的作用;2)为反向电流提供通路。

网友(2009-05-08):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
同意9楼观点,为寄生二极管。表明在连接MOSFET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寄生二极管,在电源设计中很多用到这个作为续流作用。
12V连接三个二极管为防反接。

网友:
在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反向的并联一个二极管,可以提高开关电源的效率。

网友(2009-09-19):
楼上的解释是正确的

网友:
体二极管?要么就是为了减小体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而并联的一个肖特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