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问

楼主(2008-12-25):
为什么candence里面带的Hspice只能通过原理图仿真?还有装HSPICE必须要先装LINUX吗?

网友:
我是来听讲解的,LZ继续讲

网友A:
cadence里的Hspice不是必须有原理图才能仿真的,其实它也是先从原理图里提取出网表文件来进行仿真的,所以,如果你有网表文件,也是可以仿真的,此外,因为cadence是基于UNIX操作系统的,所以一般来说都要安装在UNIX或者LINUX操作系统下,但是也有可以安装在WINDOWS下的版本。对了,也有WINDOWS版本的HSPICE程序,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
网上win版本的hp可下载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里的Hspice不是必须有原理图才能仿真的,其实它也是先从原理图里提取出网表文件来进行仿真的,所以,如果你有网表文件,也是可以仿真的,此外,因为cadence是基于UNIX操作系统的,所以一般来说都要安装在UNIX ...

win下需要安装虚拟机么?

网友:
可以用虚拟机的哦

网友:
又长了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