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have synopsys hspice 08 license in linux edition?

楼主(2008-12-26):
as title
who have synopsys hspice 08 license in linux edition?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前面有人 upload   好像   2008 可吃 2007  license  ..但是 是否 2008  有更多新 feature  不知道  . hspice 好像 最近 都沒甚  大 改善    到現在  windows 都一堆 64BIT  CPU  還是沒有  64bit hspice .. 至於  linux  好像有  .  而且  hspice multi thread 真的很濫   跟本沒有  finesim 那類 或是 smartspice 真的多 cpu 就比較快  . 使用 4 cpu 開 multi thread  跑  跟本沒比較快     ...   Hspice 如果不再改善  說不定將來有新 tool  取代     至於 smartspice  還是 會 not convergence  也不便宜   如何 要我們放棄 hsp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