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失调电压是如何影响bandgap精度的?

楼主(2008-12-26):
gray的书还有很大一部分文章在推导Vos对bg的TC影响的时候,都假设offset是与温度无关的。然后他们又假设bandgap必须trim到一个target值,这样推出Vos必然影响一阶补偿系数M的值,从而影响bandgap的TC。。
但在实际工程中,我们通常并不把bandgap trim到同样的一个值,而只是trim到大多数bg都是0温度系数,那这样的话offset如果是与温度无关的,Vos就完全不影响bg的TC了。我们是否在设计BG时要花大力气减小offset呢?这样有意义吗?

网友A:
尽量减小VOS是为了更好的进行TRIMMING,因为TRIMMING是为了解决(如VOS存在,电路不对称,掺杂不均匀等等一堆整合起来后的)XXYYZZ 影响BG的TC问题,但是很不幸
我们TRIMMING的是定值(或者认为是1阶补偿),运气不好的话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TC问题,所以只能尽量减少BG的高阶影响以便TRIMMING的定值可以以最好的方式调整TC,所以还是要尽量减小VOS,采用对称电路结构等等方法来设计,以便在高CPI的今天谋得生计,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Vos是高阶影响?能说清楚点吗我这个不是很理解
不过vos事实上是和温度相关的(主要是Vth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vos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
其实我在想,这个OS有办法估计吗》
版图上我们都是尽可能 匹配
假如没有匹配这种问题有可能 是工艺产生。。这怎么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减小VOS是为了更好的进行TRIMMING,因为TRIMMING是为了解决(如VOS存在,电路不对称,掺杂不均匀等等一堆整合起来后的)XXYYZZ 影响BG的TC问题,但是很不幸
我们TRIMMING的是定值(或者认为是1阶补偿),运气不好 ...

谢谢你的回答。有一个疑问,‘我们trimming的是定值’,这个定值是怎么得到的?spec要求的值吗?还是我们通过bg公式计算出来的0温度系数对应的值? 如果spec和计算出的0温度值不能同时满足怎么办呢?

网友:
一般最笨的方法,测试晶圆数据-->>等效出TC的变化范围并优化规律<<-->>将测试数据的变化显示在BG公式中 看如何补偿<<-->>仿真及TRIMMING实测的实施比较

网友(2009-04-05):
失调电呀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没做过具体电路

我在想能不能把VOS CHOPPING 到高频(<OPAMP GBW), 来减小OPAMP的VOS, 这样减少了一部分每块芯片上电后都不相同的因素(部分VOS), TRIMMING的准确度应该会提高一些

网友(2010-10-13):
关注中, 失调电压 对比与输出电压 比例很小 5% 已经是非常大了,如果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 对整个band-gap reference 输出产生较大影响,那么就要求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要很大(Vt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温度系数)所以个人感觉如果温度系数大于100ppm, 那么就不用考虑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了,否则band-gap reference 结构上也要同时做优化,必须考虑bipolar的2阶温度系数补偿, 这种高精度的参考源设计中, Vt的失调会很小,几个mV最大,所以也不用考虑Vt失调的温度系数
band-gap reference 最大的失调实际上是bipolar 不同的工艺corner 造成的 cmos  工艺做出的变化就是这么大没有办法,除非换bipoar or bi-cmos process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2016-10-10):
失调电压影响到bandgap的初始值,比如output=1.2v+-20mv, 20mv 的误差很大一部分就是由offset引起的。这是片与片之间的误差,如果单片来考虑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都可以用Chopping来消除运放的offset,后面用norch filter对chopper的影响加以消除即可。这种方式可以一劳永逸

网友(2022-08-05):
Vos的TC是非线性的,由于在电路结构中,Vos一般会出现在Vref中,减小Vos应该主要为了减小对Vref引入的非线性TC成分。降低trim完成之后的输出电压Vref的ppm。

网友(2024-10-14):
最近想看看vos对BGR的TC影响,请问有推荐的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