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cadence spectre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用cadence spectre瞬态仿真的时候accuracy defaults一栏中有conservative,moderate,liberal三个选项,一般什么情况下用哪种?有讲究吗?

网友:
就是关于精度的,如果没有太大要求的话 选 第一个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rtq

试着呢veyisi

网友A:
我仿真的时候,都从来不点选....结果有一次仿真不收敛,才用了保守的那个选项.仿真就成了.

楼主:
仿真不收敛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的时候,都从来不点选....结果有一次仿真不收敛,才用了保守的那个选项.仿真就成了.

仿真不收敛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没经过培训,不敢乱点。。

网友:
第一个最精确  最好一个最差
不收敛就是方程无解
越精确越容易不收敛

网友:
我在仿真带时钟的电路系统时候,一般采用moderate,精确的太耗时间了,就这样都要仿真1天左右

网友:
一般的用中间的就行

网友:
第一个最精确。

网友(2009-11-28):
多和大牛交流

网友:
这是用于设置仿真不步长的,由你的电路工作频率决定,conservative最精准,步长为2ps

网友:
Laker_AMS-v61-win

网友(2024-11-21):
conservative 是精度最高最慢的,liberal最快精度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