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频率分析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方法?根轨迹法吗?用处有多大?

楼主(2008-12-26):
最近看了关于根轨迹的书,有点不知道怎么用,好像是个分析的好手段,对此产生了怀疑

网友:
我在设计crystal oscillator时,用过,挺好用的,不过我是用matlab,不知道hspice怎么用

楼主:
那您用matlab是怎么做的呢?把极点的公式输进去吗?然后以反馈系数为变量仿真马?
得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网友:
spectre也间接可以,挺有用的,呵呵

网友:
是的,经常用这种方法,很管用

楼主:
能不能给描述下大概的使用过程

网友(2010-09-14):
我一般看波德图。spectre就直接可以出来了。

根轨迹怎么用?
spectre的零级点仿真会出来很多假的零级点,互相抵消。

网友:
我是用matlab

网友:
高手云集呀

网友:
用spectre和hspice都可以,但不知道楼主说的根轨迹法是怎么用的 ,学习一下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A:

    帅哥能不能告诉我在spectre里怎么使用根轨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