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在spectre下扫描管子的参数?

楼主(2008-12-26):
我想在spectre下扫描一个管子的参数,比如一个管子的Vth对温度进行扫描.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试了用output->setup下用caculator里用opt选vth来扫温度,似乎不行,有知道的大侠麻烦指教一下,在此先谢过^_^!

网友:
不懂,帮顶了,等高手。

网友:
据我所知,是不行的

楼主:
但是spectre可以扫gm/Id啊

网友:
DC扫描好像可以啊

网友A:
choose dc sweep analysis, and there will be options among which you can choose model parame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oose dc sweep analysis, and there will be options among which you can choose model parameters.

谢谢!其实我想做这样一个DC扫描:y轴为Vth,x轴为这个Vth对应的管子的L或者温度.不知应该怎么做.....

网友:
用spectre里的计算器

楼主:
计算器具体怎么用呢?我试过先在DC设温度扫描,仿了之后打开计算器选info里面得op.再选了Vth,结果画出来得图是一个红色得方框.......

网友(2009-01-31):
加上参数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18):
有个parameter选项啊。。。

网友(2010-07-28):
回复 网友B:

首先用parameter 工具扫描,然后用计算器查看,计算器里的info选项,再选你感兴趣的参数

网友:
楼上的这个方法可以值得一试!

网友(2021-12-01):
请问如何用命令行跑sweep,比如在terminal 敲spetre -raw psf *.scs 如何把parametric中的设置加载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