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tive rc filter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在做active rc的filter的时候,发现op的GBW对Q值影响较大,而且加电流提高op的GBW效果好像也不大,各位一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特意将Q值设的低一点以抵消GBW的影响么,还是用对filter进行feedforward compensation,都有什么优劣,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么,谢谢

楼主(2009-04-14):
谢谢楼上,后来看论文的时候也看到了这种方法,这方法是否较为常用

网友(2011-01-30):
compensation resistor是个好方法,但是做起来会有较大的偏差,一致性是个问题。
还可以从结构上考虑,如Akerburg。总的说来GBW对Q的enhancement是个老问题了,很多paper都有提到,可以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