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qpsk信号的星座图?

楼主(2008-12-27):
请问高手,我得到一个qpsk信号后怎么用matlab画它的星座图?

网友:
用scatterplot函数,这个是专门画星座图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最好利用help,顺便还学学英语

网友(2009-08-07):
江苏华鹏变压器厂

 屏蔽的原理是相同的。但是长沙变压器厂在高频情况下,目前还没有导磁率很高的材料用于屏蔽。在低频状态下磁导率很高的材料,到了高频状态,磁导率就变得很低了。吴江变压器厂
即使专用的高频铁氧体,也很难超过100,华鹏变压器厂
与低频下硅钢片或者纯铁数千上万的磁导率相比差的很多,不能有效地聚集磁场。江苏华鹏变压器厂
同时,这些材料都是一次性成型材料,烧制完成以后不能二次加工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因此,才不得不使用涡流损耗、反电动势产生反向磁场的方式来实现屏蔽。海南金盘特种变压器
而产生涡流最好的材料,就是如纯铜、纯铝等低电阻率的材料。

网友:
支持楼主

看完楼主的帖子,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复,正如老子所云:大音希声,大象希形。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缺乏的是什么了,正是楼主那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楼主那种对理想的艰苦实践所产生的厚重感。面对楼主的帖子,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楼主那种裂纸欲出的大手笔,竟使我忍不住一次次的翻开楼主的帖子,每看一次,赞赏之情就激长数分,东北证券大智慧,是否有神灵活在它灵秀的外表下,以至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使人有余音穿梁,三日不绝的感受。楼主,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把这个帖子顶上去这件事了。楼主的帖子实在是写得太好了。文笔流畅,修辞得体,深得魏晋诸朝遗风,更将唐风宋骨发扬得入木三分,能在有生之年看见楼主的这个帖子。

网友(2009-10-15):
scatterplot函数就可以
还可以用plot
如plot(real(symbol),imag(symbol),'*')

网友(2012-09-12):
恩  确实是scatterplot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