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track with temperature”?

楼主(2008-12-27):
在《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这本书里,看到这句话:However,these resistors have different temperature dependence from base-diffused resistors and the two types do not track with temperature.
前半句意思是说:Emitter-diffused的电阻和base-diffused的电阻对温度的依赖性不同。可是后半句什么意思呢,什么叫“do not track with temperature"?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指他们的阻值随温度变化曲线不同吧?、、、、、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