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tive MOS 有什么优势,主要用在哪里?谢谢!

楼主(2008-12-28):
请教:Native MOS 有什么优势,主要用在哪里?谢谢!

求助贴!谢谢!
还有就是Low Vth MOS !
Native 的Vth非常低,有漏电的隐患吗?

网友:
Vth应该做的比较低吧,在band-gap的curve compensation里面经常用到!

网友:
在low voltage电路中用

网友A:
dear:

        1.the vth is very small, vht << 0.1V
        2.it is useful for source amplifier.
        3.not a good mos for switch.

thanks.

楼主:
非常感谢,有一点不是很明白“it is useful for source amplifier.- ”,能具体一些吗?谢谢

网友:
来学习,只会用增强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ar:

        1.the vth is very small, vht

牛人!

网友B:
source follower
比如用来提高PSRR有一种结构类似于与RC加上source follower形式,为了避免更多drop,使用native 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follower
比如用来提高PSRR有一种结构类似于与RC加上source follower形式,为了避免更多drop,使用native NMOS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有一点不是很明白“it is useful for source amplifier.- ”,能具体一些吗?谢谢

I think it should be the source follower, there is less voltage drop between Vgs because of its smaller Vth.

网友D:
Vt of native MOS is very low (below 0.1V)
it usually used in cascode circuit to imrpve PSRR
it need no extra mask, so you can say it's "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D:
Vt of native MOS is very low (below 0.1V)
it usually used in cascode circuit to imrpve PSRR
it need no extra mask, so you can say it's "free"

实际电路中正是考虑成本因素,还很少(几乎没有)看到Native 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中正是考虑成本因素,还很少(几乎没有)看到Native MOS!

实际电路其实很多,只是没有提到罢了

网友:
low vth good for low voltage design

网友:
I don't know if foundry also provide this SPICE model for customer

网友(2009-12-01):
回复 网友E:
有提到的。

网友:
Vt of native MOS is very low (below 0.1V)
it usually used in cascode circuit to imrpve PSRR
it need no extra mask, so you can say it's "free"
引用 网友D:

请问12楼:
为什么做native mos不需要额外的mask,工艺上怎么分辨出native的位置呢?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0-04-14):
开关电路中会用到

网友:
这东西有什么坏处吗?

看工艺库中它的model都比较简单。

网友(2010-06-03):
native mos for short channel也要注意漏電

网友:
同问,如果native NMOS和普通NMOS的注入浓度不同,那么工艺上是如何实现的呢?只用一层mask就可以实现两种不同的注入浓度?而且大部分foundry提供的SPICE model里面都没有关于native MOS的描述哦。

网友(2010-08-24):
wiki
須要多mask doping
且 native mos 比一般大

=>
native NMOS gate is 2-3 times longer and wider than standard Threshold voltage transistor.

someone said GM is Low

网友:
同问,如果native NMOS和普通NMOS的注入浓度不同,那么工艺上是如何实现的呢?只用一层mask就可以实现两种不同的注入浓度?而且大部分foundry提供的SPICE model里面都没有关于native MOS的描述哦。
引用 网友F:

Native NMOS does not need extra mask. It share same N/P+ source/drain implantion directly on p-substrate, without well implantation.
TSMC all provide native NMOS spice model in its logic/MM process.

网友:
I think it should be the source follower, there is less voltage drop between Vgs because of its smaller Vth.
引用 网友C: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G:

smic18库中也有,用过不需要额外加mask

网友(2011-02-25):
可以用作MOS电容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verybody!
Sometimes, (HV) Native MOS can be used in the High-speed low-voltage to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since its low-vth and it can shield the low-voltage MOS from High-voltage power supply.

网友:
用的比较少

网友(2011-05-21):
受教了   学习到了很多种用途。。。。

网友:
thanks for this information

网友:
Dickson电荷泵也用来代替二极管,阈值低。工艺中应该属于基本模块,不需要额外的mask。什么都不做出来就是native,其他的器件都是有额外步骤的,个人理解

网友:
Native MOS是需要额外的MASK的,在base line工艺中一般没有这层mask,也没法用。一般在mixed signal工艺都有这一层mask,native MOS才可以使用。

网友:
0.5没见到,0.18中见到

网友:
请教,为什么不适宜做switch呢?

网友H:
常见应用是在LDO中当buffer,设计时需注意防止过多的漏电

网友(2011-08-31):
小弟最近正在找有关native mos管的工艺,不知道哪家工艺有提供,能否告知?不胜感激啊!

网友(2011-10-15):
    既然不需要额外的mask,那么是怎么做成低阈值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怎样才能防止过多的漏电呢?是要加p-sub ring 吗?

网友(2011-12-04):
回复 网友I:

   TSMCN65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因为他的Vth小,Vgs非常小的时候就可以导通,可能会一直导通不关闭吧,我觉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 capacitor

网友(2012-06-05):
thanks for this information,i like it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指的,是不是偏压和电源之间的那个RC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具体电路吗?怎么用它来做曲率补偿?

网友(2013-05-22):
LDO中防止漏电是因为他不好关断吧!
但关于利用它参考源中做曲率补偿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L:

    利用native MOS 做低压到高压转换,起屏蔽作用是怎么实现的?
    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M:

    native用在电荷泵中,只怕关不掉,会产生电荷泵回流。

网友:
回复 网友N:

比较懒,下面仅以文字描述形式回复了。

一个LV2HV level shifter例子:
1. 上面两颗PMOS接成cross-coupled形式,电源接HV;
2. 最下面用两颗LV NMOS做输入;
3. 在LV NMOS Drain terminal上cascoded with Native NMOS(HV) biasing with LV, which can shielding LV NMOS from HV. Therefore, there is no reliability issue.

网友:
回复 网友L:
根据你的描述,得到下图电路图。

这个是个Low to High,这种保护低压管的LTH结构确实非常的巧妙!
但是,应用场合应该不多:
1,必须要有耐高压的PMOS,如果有耐高压的PMOS,而必有耐高压的普通NMOS,因此,简单LTH结构就可以。
2,高压Native 管的工艺限制。
3,HV相对来说特别高才会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N:

嗯,差不多就是你画的那样;不过,最下面LV NMOS gate terminal可以接vin & vinb。
1. 如果没有速度或delay的要求,的确如你所述,普通的结构就可以达成。
2. 在目前比较先进的工艺中,HV native NMOS基本上都有提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下面的NMOS栅接了vin,vinb,那中间的Native MOS接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中间的Native MOS gate仍然接LV,or tie-high(LV)。

网友(2013-07-22):
回复 楼主:

   THX FOR ALL'S DISCUSSION

网友O(2018-05-08):
回复 网友L:

    请问,HV PMOS和LV NMOS直接相连会有什么reliability问题呢?谢谢~~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O:
回复 网友L:

LV 管vgd击穿

网友P(2020-07-07):
既然选择偷rule肯定是不关心漏电问题,我所关心的是会不会出现贯穿,因为native的channel是p-sub,浓度较低,再加偏压之后,source drain PN结向沟道方向延伸的程度更大,就会出现贯穿的现象,此时source和drain接近短路,gate对电流不再有控制作用,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P:
既然选择偷rule肯定是不关心漏电问题,我所关心的是会不会出现贯穿,因为native的channel是p-sub,浓度较低 ...

Native MOS的最小尺寸有限制,就是为了防止你说的情况吧

网友(2020-09-25):
引用 网友H:
常见应用是在LDO中当buffer,设计时需注意防止过多的漏电

漏电仿真的出来吗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C:
I think it should be the source follower, there is less voltage drop between Vgs because of its s ...

Get it,Thanks for your patient expl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