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镜cascode结构的shielding作用是指什么

楼主(2008-12-28):
哪位大虾知道电流镜中的cascode结构的shielding作用具体指什么,最好有推导公式来说明,没有也可以,大家尽量发表一下,百度上貌似找不到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补充:电流镜中的cascode结构的shielding作用可以得到两个nmos管的源极电压相等。

网友:
看Razavi的书3.5节, 专门讲了电流镜的Shielding Property

网友(2009-03-02):
教科书上有啊。。。呵呵

网友:
because of the big rout

网友:
If you have a very large impedance between two nodes, than any voltage wiggles on one end will not affect the other end.  So it has a shileding property.
That extra transistor when it is working in saturation exhibits a large rout, hence shielding the bottom transistor.

网友(2021-09-17):
shielding结构是一种屏蔽环,运用到几乎所有的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