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安装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安装完成后,设置了环境变量和license,但是在运行中出现一下问题:"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eing problems acquiring CALINTERCTIVE"请教高人,license的错误出现在哪?怎么解决?欢迎加我QQ:33370693.我们也可以交换EDA软件,共同学习交流!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这个是由于你用的Lic中那个lmgrd启动的问题,好像得用bin目录下的那个,我的就是那么解决的,你试试就知道了。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反正用做出来的lic保证可以用。

楼主:
谢谢你啊,我再试试~~~~欢迎加我QQ:33370693

网友:
分别是什么版本的linux和calibre?
有些老版本的calibre只支持到2.4内核的linux,像calibre2004
RHAS4之后的linux都是2.6内核的
如果有其他的eda软件的话,可以试试将calibre的license里的lmgrd目录指向其他eda软件的lmgrd,也可复制覆盖

楼主:
老问题解决了,现在新问题又来了!
怎样将calibre连接起来?我在.cdsinit里面加入了
setSkillPath(
"/tool/mentor/calibre/2006.04/ixl_cal_2006.4_23.26/shared/pkgs/icv.ixl/tools/queryskl")
load("calibre.skl")
但是启动icfb&时出现错误

网友:
很简单,是你的license不对,解决起来也很简单!在dos下做license,就能搞定了!可以参考:http://hi.baidu.com/%D3%C3%D0%BE%C9%E8%BC%C6%C9%FA%BB%EE/blog/item/bb381b96c6a04a6a55fb9639.html

网友(2009-03-29):
启动calibre lisence 时出现host id 问题

启动lisence server时先启动所有license,
接着出现错误,说“wrong hostid on SERVER line in license data”
                             “SERVER line says ......,hostid is(can't get hostid in type 2[]) ”,
然后又把所有license 全部disable了,
有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背景:用的calibre license是根据一个MAC地址做的,
           实现改过MAC地址,但是好像有时启动是eth0,有时又变成eth1、eth2之类的

          用lmhostid看到机子flexlm hostid为""。是ubuntu系统。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楼主一样的问题
LICENSE时好时坏
问题出得很奇怪
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eing problems acquiring CALINTERC

被LICENSE 困扰很久了
郁闷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这里高手很多啊!

网友:
看来以后得多来这里请教了!

网友(2009-06-02):
同样的问题

?????????

网友:
有谁搞定了

就留下答案吧

网友(2010-01-17):
我的装好后运行calibre总是如此德行,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万分感激!
ld.so.1: /export/home/wx115/softmgr/cali/ss5_cal_2007.4_44.36/pkgs/icv/pvt/calibre: fatal: libm.so.1: version `SUNW_1.1.1' not found (required by file /export/home/wx115/softmgr/cali/ss5_cal_2007.4_44.36/pkgs/icv/pvt/calibre)

网友(2010-07-07):
靠,这么复杂?那个版本的calibre?

网友(2010-09-09):
我的安装也有问题!

网友:
;在,加快了时间  不说了上来了

网友:
al;dkjgb;lkjq ;'zklbd;'aklbv';kl

网友:
;dmng;klx';lcm,bn';dmln';ml

网友:
you might have to change the expire date. Some expire date doesn't work.

网友(2012-07-22):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3425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