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ncsu-cdk-1.5.1后,无法打开里面的电路和版图等

楼主(2008-12-28):
我按照网上的的方法导入ncsu-cdk-1.5.1后
library manger 里面显示正常,但是schematic 或layout都打不开
以下warning:

*WARNING* ddMapGetFileViewType: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n a CDB library file 'layout.cdb'. The file is in library 'MOSIS_Layout_Test' in cell 'M1_BASE' in view 'symbolic'.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
*WARNING* ddMapGetFileViewType: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n a CDB library file 'layout.cdb'. The file is in library 'MOSIS_Layout_Test' in cell 'M1_BASE' in view 'symbolic'.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
*WARNING* ddsServOpen: Unable to find view type for MOSIS_Layout_Test/M1_BASE/symbolic/layout.cdb
*WARNING* ddMapGetFileViewType: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n a CDB library file 'sch.cdb'. The file is in library 'NCSU_Analog_Parts' in cell '00_Complete_Index_00' in view 'schematic'.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

网友(2010-02-13):
你不看人家说明的,人家都说了只支持5141,你非要用在610上面,不行了吧,人家又说了,告诉你,用cdb2oa转换一下,你没看见呀,丢

网友(2010-06-19):
2# yejingang 本人菜鸟~ 请问下cdb2oa转换怎么弄阿?  谢谢!

网友:
1# jianxuesheng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在下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教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