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I2C应答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问个I2C应答信号的问题

是不是主机在起始位后发时钟信号SCL

SDA在前8个时钟周期内是主机输出数据到从机
在第9个时钟周期是主机接收从机的应答信号,并以此作为下一步操作的判断
如果应答了就继续发数据
如果没应答就停止或重新开始

网友(2010-10-02):
只说对了一部分,这应该是针对7位地址的I2C总线,而不是10位地址的I2C总线,另外7位地址一般是起始位后主机传7位地址,然后再传一位读写位,从机接受总线控制权在第九位做应答,如果响应的话,则观察第八位是读还是写,如果是读,则从机继续控制总线,并且传相应的数据给主机,如果是写,则主机重新掌握总线总线控制权并且传数据给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