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实现电子秤的基本控制功能

楼主(2008-12-29):
AT89S52实现电子秤的基本控制功能

网友(2010-05-31):
我先把自己写的有问题程序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7,6,5,4,3,2,1,0};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keycnt;
unsigned int tcnt,tt;
sbit P32=P3^2;
void delay()
{
        for(tt=0;tt<=1000;tt++);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TMOD=0x02;
  ET0=1;
  EA=1;
  second=0;
  P0=dispcode[second/10];
  P2=table[0];
  delay();
  P0=dispcode[second%10];
  P2=table[1];
  delay();
  while(1)
    {
      if(P32==0)
        {
          for(i=20;i>0;i--)
          for(j=248;j>0;j--);
          if(P32==0)
            {
              keycnt++;
              switch(keycnt)
                {
                  case 1:
                    TH0=0x06;
                    TL0=0x06;
                    TR0=1;
                    break;
                  case 2:
                    TR0=0;
                    break;
                  case 3:
                    keycnt=0;
                    second=0;
                      P0=dispcode[second/10];
                                          P2=table[0];
                                          delay();
                                          P0=dispcode[second%10];
                                          P2=table[1];
                                          delay();
                    break;
                }
              while(P32==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cnt++;
  if(tcnt==400)
    {
      tcnt=0;
      second++;
      if(second==100)
        {
          second=0;
        }
                       P0=dispcode[second/10];
                                          P2=table[0];
                                          delay();
                                          P0=dispcode[second%10];
                                          P2=table[1];
                                          delay();
    }
}

网友(2010-07-17):
正在这方面的东西,下来参考
Thank you

网友:
仅仅是一个毕业设计(方案),只能是参考

网友:
Xilinx FPGA全局时钟和第二全局时钟资源的使用方法

网友(2010-12-01):
什么来的,说明白点吧

网友(2015-02-14):
支持,这个东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