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教各位同行:在Cadence环境中,Mixer端口的S参数如何测量?

楼主(2008-12-29):
在Cadence中,我们一般认为,对于LNA的S参数是用SP进行测量的。
但是对于Mixer,它是一个非线性、时变的电路,我个人认为用SP直接进行测量肯定会出现问题,比如S21(输入为射频端口,输出为中频端口),因为SP是基于LTI电路的小信号分析的。
请教有经验的大牛,在Cadence的仿真中,Mixer各端口的S参数如何准确的进行测量???
先谢谢了!

网友:
Mixer需要测量S参数吗??
没有必要吧

网友:
除非LNA 与 MIXER 之间用片外的IR FILTER 或者是单片实现的 MIXER,我觉得MIXER一般不用测量S参数

网友:
不应将这个作为设计集成mixer的重点,片内都是电压传播

如果要仿真,PSP可以的,计入LO对于S参数的影响。

网友(2009-03-20):
对于测试来说,需要匹配,就是需要仿s

网友(2010-05-13):
谢谢分享   sp分析的确对mixer没有意义~  lo加直流 s21也很小~

网友:
可以参考看下cadence的文档 ~  pss+psp仿真

网友:
psp分析~~~     不过注意端口的定义~

网友(2010-12-03):
回复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LZ,那个port怎么加?LZ有原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