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odewarrior+usb_tap 调试BSP包?

楼主(2008-12-30):
刚开始学习开发bsp包,手上有MPC827x+codewarrior+usb_tap,弄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请做过的给个建议!
先谢谢了!
我的思路是这样,先根据codewarrior的配置文件连上cpu,这是flash和sdram都初始化好了,然后再调串口,加中断,local bus,pci等
第一步已经搞定,现在想调串口,但是codewarrior的工程里有好多文件,该这样删减才能先把串口搞定呢?谁能给点意见啊?

网友:
一次搞定鼻炎、鼻息肉

一次搞定鼻炎、鼻息肉

鼻炎治疗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扁桃体炎、咽炎等耳鼻喉疾病一直被视为医学的顽疾,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专家提醒,这段时间以来北京的气候反常,市民更要警惕耳鼻喉疾病的侵袭。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率先在北京引进美国低温等离子专利技术,德国STORZ鼻窦内窥镜手术系统等,填补了国内这个项目上的空白,开创了耳鼻喉科学治疗新时代。

在普通人群中,相当部分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耳鼻喉疾病。一般说来,耳鼻喉疾病并不会直接导致人的死亡,但耳鼻喉疾病的痛苦却使许多患者生活蒙上阴影。

慢性鼻炎对耳鼻喉疾病的忽视,使得许多医院缺少针对性的检查手段和有效的治疗方案,而患者得不到专业、正规的治疗,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一直以来大力引进高技术人才、高精密仪器设备,并结合医院在中西医治疗疾病方面的特长,建立成为一流的耳鼻喉诊疗中心。

鼻窦炎让他难圆大学梦

今年26岁的李涛,年龄不大,患鼻窦炎的历史却有十几年;李涛家里有患鼻窦炎的家族史,父亲、叔叔都患有鼻炎;李涛11岁就开始经常感觉鼻子不通气,一侧鼻孔经常流鼻涕,严重时鼻腔阻塞、流脓涕、头痛、嗅觉减退,还出现闭塞性鼻音,被同学们取笑为“囔”鼻子;而鼻窦炎也严重影响了李涛的学习,他常常感到头昏头痛,记忆力、分析能力降低,学习成绩下降。在高考前夕,一次感冒让李涛鼻窦炎更加严重,学习时难以集中精力,不能很好的思考题,在高考考场上,鼻塞引起的头昏让李涛的大脑出现一片空白,完全忘记了该怎样答题,就这样,因为鼻窦炎,李涛的高考成绩不理想,使他无缘走进大学的校门……

高考落榜的李涛北上北京打工,鼻窦炎让他在工作中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鼻窦炎对李涛来说是深恶痛绝的顽症,十几年来,为了治好鼻窦炎,他中药、西药没少吃,也试过注射、穿刺冲洗等方法,可都没能治好鼻窦炎;听说一种“克陆氏”手术能根治鼻窦炎,可手术要从唇龈黏膜切开进入,是老百姓俗话说的“大揭盖”手术,破坏性很大,李涛又不敢尝试;李涛忍受着鼻窦炎的煎熬,一直在寻觅着治疗的良方;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使用德国STORZ鼻窦内窥镜系统治疗鼻炎、鼻窦炎的报道,他欣喜万分,立刻来到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

折磨了他十几年的鼻窦炎一日除

在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耳鼻咽喉诊疗中心,许景辉主任为李涛做了鼻内窥镜下鼻腔检查,结合所摄CT片,诊断李涛其为双侧上颌窦炎、筛窦炎合并鼻息肉,许景辉主任运用德国STORZ鼻窦内窥镜手术系统为李涛做了上颌窦、筛窦手术,并运用美国XOMED鼻窦内窥切削治疗系统做了双侧鼻息肉切除术。手术花了不到四十分钟完成了。手术治疗后黄主任利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李涛恢复鼻窦粘膜的正常功能。半年过去了,李涛的鼻窦炎一直没有再复发过。李涛去武警总队第二医院复查,鼻窦开口完好,鼻息肉没有了,鼻腔通气舒畅;困扰李涛十几年的鼻窦炎顽疾终于完全治好了。治好了鼻窦炎的李涛感慨万分,他感叹道:如果早有鼻窦内窥镜技术,我可能已经走进了大学的校园。

相关链接?D?D德国STORZ鼻窦内窥镜

鼻息肉的治疗手术,又称为鼻显微手术或鼻微创外科,较传统手术有很多优点。首先,手术从鼻孔内进入,其次鼻内窥镜可以多个角度窥视,且视野明亮、清晰,能够放大,可以准确清除病变,打开各阻塞的鼻窦窦口。鼻息肉用鼻窦钻切除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伤。这种手术通过清理鼻窦窦口处的阻塞性病变,以恢复鼻腔鼻窦正常的通气和引流功能,促使鼻窦黏膜病变自行恢复,而不需要做根治性黏膜切除,从而把传统的根治性或破坏性手术改变为功能性手术,彻底根治鼻息肉,治愈鼻窦炎。这就好比从两个走廊举着手电进入,直接打开小黑屋的房门,清理屋子,破坏性小,清理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