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运放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12-30):
请问各位前辈,我们一般仿的运放参数都是开环的。当运放接成闭环运用时会不会影响到原来开环的正常工作呢,我是指反馈电阻接入后会对运放的工作状态产生影响,例如反馈电阻会从运放输出端吸入一定的电流,而这个电流在开环时是没有的。除了增益的考虑外,是否有其他限制因素来选择反馈电阻呢?如何确定闭环运放的工作点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影响,增益肯定会变化。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等待答案

网友:
opamp is used mostly in close loop.  Actually the open loop characteristics are defined at certain conditions, the condition is up to close loop such as resistor loading and capacitor loading.

网友(2009-02-10):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我们一般仿的运放参数都是开环的。当运放接成闭环运用时会不会影响到原来开环的正常工作呢,我是指反馈电阻接入后会对运放的工作状态产生影响,例如反馈电阻会从运放输出端吸入一定的电流,而这个电流 ...

肯定是不一样的 拉扎维书上有仿真闭环运放的方法 从任意一点断开仿开环 一端加ac输入 另一端看相位域输出

网友:
同问~~~~~~·另外,楼上的说razavi的书上有,在哪里啊

网友(2009-03-18):
Ususally, you can break the loop at the high impedance node and estimate the C in this node, then add AC source and put the C back in the loop for AC simulation. You will get teh same frequency response(FB=1). However, at close loop, you have to know which freq. you are using and see how open loop BW/Gain will impact teh close loop.

网友:
也想知道。。。。。。 等高人回答。

网友:
主要与系统的建立与稳定时间有关。

网友(2011-07-08):
反馈那里讲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