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ay mode的含义。

楼主(2008-12-31):
我不是很理解,各个delay mode含义是什么
delay_mode_zero
delay_mode_path
delay_mode_distrubute
delay_mode_unit
(1)这4种delay mode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2)这些定义可以写在代码里,是编译时候的指令。elab的时候也可以定义,那么,写在代码里的意思和定义在elab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如果代码里写了`delay_mode_zero,然后elab的时候选项又是 elab -delay_mode distrubute,会是什么意思?哪个起作用?是不是elab选项会覆盖代码里的定义?

网友:
看你是哪个阶段遇到,如果是综合阶段,就是指定延迟模型吧

网友:
有哪位高手知道個問題的呢?
麻煩幫小弟們擠解惑一下...

网友:
什么意思

看不懂啊,高手

网友:
一般也就delay_mode_zero用的多,比如RTL仿真或网表的不带延迟的前仿真就经常要把这个编译开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