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B检测电路

楼主(2008-12-31):
全差分运放中用RC检测运放的输出DC工作点,一般情况下要求大电阻和小电容并联形式,请问在这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做补偿用的。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作补偿用的。如下图所示,这两个小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用作补偿的,谁还有其他见解吗,下图中的小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为了共模负反馈的稳定性的

网友:
共模反馈的补偿

楼主:
是怎样的补偿机理呢,可否解释得更详细一些

网友:
Gray的书12.5.1节提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这种接法在实际中用得多吗

网友(2010-10-14):
除了补偿,不知是否还有提高高频性能的原因,呵呵,猜测

网友:
在共模通路中引入主极点 类似于miller compensation

网友(2011-06-17):
是补偿作用的

网友:
我觉得是引入了一个零点啊

网友:
引入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使得CMFB环路即使在高频时也是有效的,具体可以参见gray书12章习题18

网友:
引入一个零点,提高PM,用于稳定

网友:
頻率補償,不然common mode 會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