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大家装的IC5141或IC5033是多大的?几张盘?

楼主(2008-12-31):
以前下了个IC5033的,没有装,一共是两个tar文件,一共是945M
现在准备下个IC5141的,但是在电驴上有好多版本,有1.12G,三张盘的,也有1.4G的4张盘的,也不知道下哪个,下的太慢,要是等到下完了不能用可就惨了。
不知道大家装的都是多大的,有几张盘呢?

网友:
我装的5141是三张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下了个IC5033的,没有装,一共是两个tar文件,一共是945M
现在准备下个IC5141的,但是在电驴上有好多版本,有1.12G,三张盘的,也有1.4G的4张盘的,也不知道下哪个,下的太慢,要是等到下完了不能用可就惨了。
...

5033应该是一个tar.gz的打包压缩文件,在linux下面直接解压就可以了
5141有很多版本,有三张盘也有四张盘的,但是以前在公司用过,感觉不如5033快,而且耗资源很大(但是在收敛上有改进),所以没有安装。建议你用5033+AS3的方式安装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知道下面的5033能装不?
以前好象是在21IC上下的

网友:
我没有装过你这个版本,所以不能确定可不可以安装,
你可以直接在电驴上拖一个直接解压缩就可以用的5033来,很方便,只要修改一下.bashrc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IC5033 lnx86 ISR 200403260341 CDROM#1
IC5033 lnx86 ISR 200403260341 CDROM#2

是上面这两个盘么?

网友(2012-05-28):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