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spice仿运放的动态输出范围?

楼主(2009-01-01):
同题,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

将运放连接为单反,在输入端添加一较大脉冲电压,观测输出电压以及尾电流管的电流大小,选取连着均是线性的部分
该部分的电压范围即为共模范围

网友(2009-06-15):
同问

好像可以通过观察 THD 来仿真动态输出范围,这是不知道语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