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Mentor2008 license没有calibre 和calibredrv等的feature

楼主(2009-01-01):
有feature也是用不了,有没有新的license 啊?期待中!

楼主:
calibredrv可以查看gds,可以配合calibre DRC在线查看

网友(2010-11-03):
貌似是这样的呵

网友(2012-08-01):
calibre drv是什么东西啊,求教!!!

网友:
calibredrv是calbre组件里的gdsII版图浏览器,能够直接打开gdsii文件、调用calibre的drc、lvs、xrc工具、并将运行的结果通过dve反标到calibredrv打开的版图上
claibredrv能够对gdsii版图做少量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calibredrv一般是用在什么地方啊,用处大不啊!!!

网友(2017-03-24):
回复 网友A:

Would you please let me know the required "license feature" of calibredrv?
I add the feature name "calibredrv" into licgen. and then make license.
But, run command calibredrv -a layout merge ......
I still get the Error message like below: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DESIGNrev

thanks for kindly solution.

网友(2018-05-26):
求calibredrv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在terminal终端敲入:calibredrv,回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