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VME总线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9-01-02):
大家好:
     元旦快乐!
     我需要设计一块符合VME64总线规范的板卡,这块板卡上有256M的RAM。
    目前我没有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板卡的地址空间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中去?也就是说板卡插入到系统中后,板卡如何来获得自己的基地址?CPU如何来知道这个基地址从而对板卡上的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
    这个问题我在VME的总线规范上找了很久,上网也搜索了不少地方都没有答案,希望各位前辈、高手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是不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啊?为什么一个回复的人都没有。
大家有相关的资料和经验的随便说点什么都好,有帮助就好,多谢了

网友:
VME总归有一个主一个从,你的板子上带CPU的是主,带存储器的是从的吧,至少要有个VME机箱吧

网友(2009-11-23):
我也刚接触啊。不太了解啊。
系统根本不会安装。

网友(2010-04-28):
正在研究这个总线呢,还没有弄清楚呢,有空多向你请教啊

网友(2013-09-22):
板卡地址空间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就只有通过地址译码。如果RAM是多个CPU共享的,要通过总线申请获得总线控制后才能访问RA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