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整流电路

楼主(2009-01-02):
在这篇论文An UHF Passive RFID Transponder Using A Low-Power Clock Generator without Passive Components里,提到这个电路,但是没有提到电路的分析,而且NMOS和PMOS的衬底怎么接?
请达人
1、分析一下电路原理
2、与dickson电荷泵的优劣比较
3、同时,很多论文上都说Cc是耦合电容,负责在二极管开关控制下将电荷逐级传输到后级的储能电容,这个如何理解。

网友:
衬底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的话能接source就接source吧,这样可以获得最小的阈值电压
当然一般对于p-sub工艺来说,由于pmos是用在n-well上的,所以pmos才可以接到source上,nmos只能接最低电位

网友:
Cc是耦合电容,负责在二极管开关控制下将电荷逐级传输到后级的储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