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安装问题 急急!!谢谢

楼主(2009-01-02):
请问calibre安装时候:
安裝calibre2004.4_8.14
1. PC解壓縮E028_Calibre.rar
2. 將ixl_cal_2004.4_8.14.exe copy至linux
3. Linux中執行 chmod 755 ixl_cal_2004.4_8.14.exe
4. Linux中執行 ./ixl_cal_2004.4_8.14.exe
@License產生
1. 於linux執行 lmstat <=可看license是否啟用
2. 於linux執行 /sbin/ifconfig -a
  看eth0中之HWaddr 00:0C:6E:85:73:83
  => 此機器之Hostid為000c6E857383
3. 於PC之DOS視窗執行
  MentorKG -h 000C6E857383 -all -maxlen -1 -o lic_cal.dat
  即產生lica_cal.dat
4. 修改lic_cal.dat前兩行為:
  SERVER bcd 000C6E857383 1717
  DAEMON mgcld /Mentor/ixl_cal_2004.4_8.14/lib/mgcld
  即可, 因為此lic_cal.dat太大, run calibre速度較慢(check太多license)
  可將不需要之license刪除, 留下calibre需要之license即可
5. 將lic_cal.dat copy至linux裡, 於.cshrc中加入:
  setenv LM_LICENSE_FILE /Mentor/ixl_cal_2004.4_8.14/lic_cal.dat
  setenv MGC_HOME /Mentor/ixl_cal_2004.4_8.14
  set CalibrePath = ( $MGC_HOME/bin )

@Linux設定
1. 於/etc/rc.local中加入
  /Mentor/ixl_cal_2004.4_8.14/bin/lmgrd -c /Mentor/ixl_cal_2004.4_8.14/lic_cal.dat
  -l /Mentor/ixl_cal_2004.4_8.14/mg.log &
2. 於/etc/csh.cshrc中加入
  set path = ( $path /Mentor/ixl_cal_2004.4_8.14/bin )

在@linux设定这一步,我用命令: vi  /etc/rc.local 但是总是提示这是个只读文件,不能修改,所以不能在文件里面加入命令行。请问大家安装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是在vmware中装的linux8.0 。是不是要先修改文件只读属性,在编辑文件?谢谢。

楼主:
在root用户下,可以编辑。我下的是04版的。不是08版,呵呵。

网友(2009-09-23):
@Linux設定
1. 於/etc/rc.local中加入
  /Mentor/ixl_cal_2004.4_8.14/bin/lmgrd -c /Mentor/ixl_cal_2004.4_8.14/lic_cal.dat
  -l /Mentor/ixl_cal_2004.4_8.14/mg.log &

为什么要上面这一步?

网友(2010-03-23):
感謝!
感謝!
感謝!
個人用心與貢獻.
國家競爭力提升.

网友:
你在rc.local中不加也可以的,没必要一开机就启动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