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ARM7 RTC程序提前跳转的问题

楼主(2009-01-02):
请教高手一个RTC提前跳转的问题
我的硬件平台是三星的44B0
我在做RTC实时时钟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程序如下:问题处我用特殊颜色标识了出来,麻烦高手帮我看下

char *date[8] = {"","SUN","MON","TUE","WED","THU","FRI","SAT"};
volatile unsigned int sec_tick;
int year,month,day,weekday,hour,min,sec;

void Rtc_Init(void)
{
    rRTCCON = 0x01; // R/W enable, 1/32768, Normal(merge), No reset
    rBCDYEAR = TESTYEAR;
    rBCDMON  = TESTMONTH;
    rBCDDAY  = TESTDAY; // SUN:1 MON:2 TUE:3 WED:4 THU:5 FRI:6 SAT:7
    rBCDDATE = TESTDATE;
    rBCDHOUR = TESTHOUR;
    rBCDMIN  = TESTMIN;
    rBCDSEC  = TESTSEC;
}

void Display_Rtc(void)
{

    Uart_Printf("This test should be excuted once RTC test for RTC initialization\n\n");
    Rtc_Init();
    pISR_TICK=(unsigned)Rtc_display;

    rRTCCON = 0x01;    // R/W enable, 1/32768, Normal(merge), No reset

    /* sec_tick=1;*/     //sec_tick=1;在我做的测试中这句注释掉和不注释掉对程序没什么影响

    rINTMSK=~(BIT_GLOBAL|BIT_TICK);  //为什么程序运行到此处即跳转到Rtc_display程序中执行,而不是先执行 到

                                  //rTICINT = 127+(1<<7); 再跳转到Rtc_display呢?我看了整个源程序,程序到这儿

                                  //只是允许了全局中断和TICK中断,但此时并没有TICK中断产生啊?怎么会直接跳转到

                                  //Rtc_display去了呢?

   Uart_Printf("程序将要运行到rTICINT = 127+(1<<7);这一步\n\n");

    rTICINT = 127+(1<<7); //START

                 //很多源程序这儿都写着START,看了rTICNT这个寄存器,可以知道,这儿只是使能了时钟TICK中断的功能,
                /*  然后时间滴答计数值就开始做减1操作,我刚开始的理解是,程序从这儿开始,每当时间滴答计数值减到0了,就来一个TICK中断,然后程序跳转到Rtc_display,运行完Rtc_display再等下一个TICK中断。但通过运行程序,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程序在第一次运行到 rINTMSK=~(BIT_GLOBAL|BIT_TICK);   后就直接跳到了Rtc_display,从Rtc_display返回后才运行到rTICINT = 127+(1<<7); 然后等待用户输入信息,如果不输入信息就每隔1S跳转到  Rtc_display,执行完Rtc_display后再等待下一个TICK中断。请问会什么在第一次运行到rINTMSK=~(BIT_GLOBAL|BIT_TICK);   时,程序会先跳转到Rtc_display呢?我在程序中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原因,并且我试了好多种情况,就是不能解释这个原因

*/

    Uart_Printf("程序运行到rTICINT = 127+(1<<7);这一步之后,等待用户输入信息\n\n");

    Uart_Getch();
    rINTMSK |= (BIT_GLOBAL | BIT_TICK);
    rRTCCON=0x0; //END
}

void __irq Rtc_display(void)
{
    rI_ISPC=BIT_TICK;

    Uart_Printf("程序还未运行到rTICINT = 127+(1<<7);这一步\n\n");

    if(rBCDYEAR == 0x99)
     year = 0x1999;
    else
     year = 0x2000 + rBCDYEAR;
     month=rBCDMON;
     day=rBCDDAY;
     weekday=rBCDDATE;
     hour=rBCDHOUR;
     min=rBCDMIN;
     sec=rBCDSEC;

   Uart_Printf("\b\b\b\b\b\b\b\b\b\b\b\b\b\b\b\b\b\b\b\b\b\b\b%4x,%2x,%2x,%s,%2x:%2x:%2x",year,month,day,date[weekday],hour,min,sec);
}

下面的图,是我运行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