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晶体振荡器振幅的问题

楼主(2009-01-03):
我设计了一个10M的振荡器 在仿真使振荡器振荡时采用的是在电感上加初始电流的方法 晶振参数如下:
lqz 1 11 2.54647909e-003 ic=0.2m
  cs 11 12 9.94718394e-014
  rqz 12 2 6.4
  cp 1 2 2.48679599e-011
当我加上800n电流与加上500n或更小的时候 振荡器都是振荡的并趋于稳定的 可是从晶振两端测出的峰峰值怎么不固定
800n为2.5v
500n为1.4v

网友(2009-03-16):
为啥初始条件家电流啊?

网友:
Check your simulation accuracy. If your oscillator does not have amplitude regulation,it should be bounded regardless what the value of .ic

网友:
将你的电路贴上来!!!

网友:
晶体振荡器的振幅主要跟你的偏置电流与Quartz-crystal 的等效电阻相关,如果你的振幅不稳定,及大的可能是由于仿真精度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