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CI总线,什么是PCI本地总线

楼主(2009-01-03):
什么是PCI总线,什么是PCI本地总线,我对这两个概念很模糊

网友(2009-02-19):
同问
怎么没人回答阿

网友:
PCI总线就是PCI总线,PCI本地总线是Local总线

网友:
在使用PCI控制芯片的设计中,PCI总线就是电脑上的那个总线,PCI本地总线是PCI控制芯片将PCI信号转化后的一个简单的总线,很适合用户接口控制

网友:
谁有pci协议

谁有pci协议

网友(2010-08-30):
System Verilog Assertions应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