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HSPICE做monte carlo 分析的问题

楼主(2009-01-03):
初学
做DC分析
四个电阻
想随机取不同的值 对通过的电流进行DC扫描
看电压

four resistors
.option modmonte=1
.param bias=1m
.param rsheet=agauss(100,5,3)
i1 0 1 bias
i2 0 2 bias
i3 0 3 bias
i4 0 4 bias
r1 1 0 resistor l=10u
r2 2 0 resistor l=10u
r3 3 0 resistor l=10u
r4 4 0 resistor l=10u
.model resistor R w=1u l=3u rsh=rsheet
.op
.dc bias 1m 2m 0.1m sweep monte=1
.print v(1) v(2) v(3) v(4)
.end

结果看到:

*** monte carlo  index =     1 ***
      MODEL PARAMETER MONTE CARLO DEFINITIONS
        0:r1
rsheet
     resistor        =   98.23

        0:r2
rsheet
     resistor        =   99.77

        0:r3
rsheet
     resistor        =   100.3

        0:r4
rsheet
     resistor        =   98.24

******
  four resistors
  ******  dc transfer curv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MONTE CARLO PARAMETER DEFINITIONS
rsheet
      bias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1            2            3            4
    1.00000m    982.3457m    997.6751m      1.0026     982.3688m
    1.10000m      1.0806       1.0806       1.0806       1.0806
    1.20000m      1.1788       1.1788       1.1788       1.1788
    1.30000m      1.2771       1.2771       1.2771       1.2771
    1.40000m      1.3753       1.3753       1.3753       1.3753
    1.50000m      1.4736       1.4736       1.4736       1.4736
    1.60000m      1.5718       1.5718       1.5718       1.5718
    1.70000m      1.6700       1.6700       1.6700       1.6700
    1.80000m      1.7683       1.7683       1.7683       1.7683
    1.90000m      1.8665       1.8665       1.8665       1.8665
    2.00000m      1.9647       1.9647       1.9647       1.9647

发现电阻值是不同,那应该在DC的每个点上对应不同的电压值,但仿真结果是DC扫描的第一个点4个电压值不同,但之后每个点的值都一样了,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还是语法错误,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
four resistors
.option modmonte=1
.param bias=1m
.param rsheet1=agauss(100,5,3)
.param rsheet2=agauss(100,5,3)
.param rsheet3=agauss(100,5,3)
.param rsheet4=agauss(100,5,3)
i1 0 1 bias
i2 0 2 bias
i3 0 3 bias
i4 0 4 bias

r1 1 0 rsheet1
r2 2 0 rsheet2
r3 3 0 rsheet3
r4 4 0 rsheet4
.op
.dc bias 1m 2m 0.1m sweep monte=10
.print v(1) v(2) v(3) v(4)
.end

网友:
*** monte carlo  index =     1 ***
      MODEL PARAMETER MONTE CARLO DEFINITIONS
******
four resistors
  ******  dc transfer curv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MONTE CARLO PARAMETER DEFINITIONS
rsheet1
     r1              =   100.8
rsheet2
     r2              =   98.23
rsheet3
     r3              =   99.77
rsheet4
     r4              =   100.3
      bias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1            2            3            4
    1.00000m    100.7644m     98.2346m     99.7675m    100.2603m
    1.10000m    110.8408m    108.0580m    109.7443m    110.2863m
    1.20000m    120.9173m    117.8815m    119.7210m    120.3124m
    1.30000m    130.9937m    127.7049m    129.6978m    130.3384m
    1.40000m    141.0701m    137.5284m    139.6745m    140.3644m
    1.50000m    151.1466m    147.3519m    149.6513m    150.3905m
    1.60000m    161.2230m    157.1753m    159.6280m    160.4165m
    1.70000m    171.2994m    166.9988m    169.6048m    170.4425m
    1.80000m    181.3759m    176.8222m    179.5815m    180.4686m
    1.90000m    191.4523m    186.6457m    189.5583m    190.4946m
    2.00000m    201.5288m    196.4691m    199.5350m    200.5206m
y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符合lz的仿真要求

我觉得仅仅做蒙特卡罗分析没什么价值 重要的应该是做最坏情况分析 只是我一直搞不定 如果lz有所研究的话不妨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符合lz的仿真要求

我觉得仅仅做蒙特卡罗分析没什么价值 重要的应该是做最坏情况分析 只是我一直搞不定 如果lz有所研究的话不妨讨论下

谢谢您的交流!
不过和我的本来想法还有一些差别,因为我想随机的是模型里的某个参数,比如MOS管的Vth0,而不是W或L

我本身的语句里 rsh 是一个模型中的参数  *.model resistor R w=1u l=3u rsh=rsheet
而引用resistor这个模型时预设rsheet为变量,随机取值。

而在您的修改中
直接调用了理想电阻,没用模型resistor,理想电阻的阻值是在调用时可以外部修改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直接设一个rsheet,就可以搞定了
four resistors
.option modmonte=1
.param bias=1m
.param rsheet=agauss(100,5,3)
i1 0 1 bias
i2 0 2 bias
i3 0 3 bias
i4 0 4 bias
r1 1 0 rsheet
r2 2 0 rsheet
r3 3 0 rsheet
r4 4 0 rsheet
.op
.dc bias 1m 2m 0.1m sweep monte=1
.print v(1) v(2) v(3) v(4)
.end

结果
rsheet
     r1              =   100.8      r2              =   98.23
     r3              =   99.77      r4              =   100.3
      bias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1            2            3            4
    1.00000m    100.7644m     98.2346m     99.7675m    100.2603m
    1.10000m    110.8408m    108.0580m    109.7443m    110.2863m
    1.20000m    120.9173m    117.8815m    119.7210m    120.3124m
    1.30000m    130.9937m    127.7049m    129.6978m    130.3384m
    1.40000m    141.0701m    137.5284m    139.6745m    140.3644m
    1.50000m    151.1466m    147.3519m    149.6513m    150.3905m
    1.60000m    161.2230m    157.1753m    159.6280m    160.4165m
    1.70000m    171.2994m    166.9988m    169.6048m    170.4425m
    1.80000m    181.3759m    176.8222m    179.5815m    180.4686m
    1.90000m    191.4523m    186.6457m    189.5583m    190.4946m
    2.00000m    201.5288m    196.4691m    199.5350m    200.5206m

或许讨论电阻没什么明显的意义。
所以我想问的是MOS管,在做MC分析的时候,由于引用一个MOS模型时,自己能修改的量是W和L,这个可以随机,比如:

.PARAM  XW=GAUSS(10u,0.01,3)

M1 1 2 3 4 n18 L=0.5u W=XW

但是,对于Vth0,如果也想随机的话,一般怎末设置?
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去修改库,比如:
库里有   VTH0     = '0.401815+DVTH_N18'
我自己又加了一项 VTH0     = '0.401815+DVTH_N18+XVTH_0'
然后在外部随机 'XVTH_0'
但是在应用中
如果有M1 M2 两个管子都用这个模型
由于已经加了modmonte=1
在瞬态仿真中,可以随机出两个不同的VTH0,
但在DC扫面时,就发现类似前述的电阻的问题,算第一个点取不同VTH0,后面的点又相同了,而我希望的是一直按不同的VTH0计算所有点。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能跟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符合lz的仿真要求

我觉得仅仅做蒙特卡罗分析没什么价值 重要的应该是做最坏情况分析 只是我一直搞不定 如果lz有所研究的话不妨讨论下

对worst case分析,我了解的不多,我选择做MC分析的原因是想在系统中引入随机的失调误差,然后利用校准模块去校准,比如比较器的输入对管M1,M2,MC分析可以产生随机的VHT1 VTH2,可能引起比较器的误翻转.
而对worst case分析,我个人理解其结果是使M1,M2两管最慢,但两管还是没有失调,只能影响比较器速度,我了解不多,不知道worst case分析能不能产生失调等非理想因素,如果可以的话,请您指点一下,我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2009-03-11):
luguo luguo xuexi zhong

网友(2010-03-29):
这个帖子好  顶起来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为什么不看manual呢

网友(2010-08-22):
对于Vth0,如果也想随机,可以在gate上串联一个 高斯分布的vth_shift

网友(2011-06-07):
这个TOPIC我喜欢,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讨论哈

网友(2014-01-03):
感谢楼主,受教了~

网友(2015-09-09):
hi guys
thanks to eetop and its cool member i finally find standard tsmc 65nm hspice PDK
but my problem is i dont know how to do monte carlo analysis with it
the library name is "crn65lp_2d5_lk_v1d7.l" you can find it easlly in eetop

can any of you guys give me an example on it plz?

网友:
LZ有解决吗?无论的Resistance还是MOS,如果将变量定义在了Model card中,做MC分析,每次仿真都是调用同一个数值,所以仿真出来的结果一样。
我也期待大牛解答。希望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there

Re-ran your simulation using completely identical netlist copied 'n pasted from your thread directly with hspice version 2012.06-sp1

********Monte=1

      MODEL PARAMETER MONTE CARLO DEFINITIONS

           0           0
        0:r1
rsheet
     resistor        =   98.23

           0           0
        0:r2
rsheet
     resistor        =   99.77

           0           0
        0:r3
rsheet
     resistor        =   100.3

           0           0
        0:r4
rsheet
     resistor        =   98.24

******
four resistors

  ******  dc transfer curv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MONTE CARLO PARAMETER DEFINITIONS

rsheet

      bias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1            2            3            4
    1.00000m    982.3457m    997.6751m      1.0026     982.3688m
    1.10000m      1.0806       1.0974       1.1029       1.0806
    1.20000m      1.1788       1.1972       1.2031       1.1788
    1.30000m      1.2770       1.2970       1.3034       1.2771
    1.40000m      1.3753       1.3967       1.4036       1.3753
    1.50000m      1.4735       1.4965       1.5039       1.4736
    1.60000m      1.5718       1.5963       1.6042       1.5718
    1.70000m      1.6700       1.6960       1.7044       1.6700
    1.80000m      1.7682       1.7958       1.8047       1.7683
    1.90000m      1.8665       1.8956       1.9049       1.8665
    2.00000m      1.9647       1.9954       2.0052       1.9647
y

********Monte=2

   *** monte carlo  index =            1 ***

      MODEL PARAMETER MONTE CARLO DEFINITIONS

           0           0
        0:r1
rsheet
     resistor        =   98.23

           0           0
        0:r2
rsheet
     resistor        =   99.77

           0           0
        0:r3
rsheet
     resistor        =   100.3

           0           0
        0:r4
rsheet
     resistor        =   98.24

******
four resistors

  ******  dc transfer curv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MONTE CARLO PARAMETER DEFINITIONS

rsheet

      bias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1            2            3            4
    1.00000m    982.3457m    997.6751m      1.0026     982.3688m
    1.10000m      1.0806       1.0974       1.1029       1.0806
    1.20000m      1.1788       1.1972       1.2031       1.1788
    1.30000m      1.2770       1.2970       1.3034       1.2771
    1.40000m      1.3753       1.3967       1.4036       1.3753
    1.50000m      1.4735       1.4965       1.5039       1.4736
    1.60000m      1.5718       1.5963       1.6042       1.5718
    1.70000m      1.6700       1.6960       1.7044       1.6700
    1.80000m      1.7682       1.7958       1.8047       1.7683
    1.90000m      1.8665       1.8956       1.9049       1.8665
    2.00000m      1.9647       1.9954       2.0052       1.9647
y
-----------------------------------------------

   *** monte carlo  index =            2 ***

      MODEL PARAMETER MONTE CARLO DEFINITIONS

           0           0
        0:r1
rsheet
     resistor        =   97.98

           0           0
        0:r2
rsheet
     resistor        =   101.9

           0           0
        0:r3
rsheet
     resistor        =   101.8

           0           0
        0:r4
rsheet
     resistor        =   98.24

       MONTE CARLO PARAMETER DEFINITIONS

rsheet

      bias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1            2            3            4
    1.00000m    979.7572m      1.0186       1.0184     982.4214m
    1.10000m      1.0777       1.1204       1.1202       1.0807
    1.20000m      1.1757       1.2223       1.2220       1.1789
    1.30000m      1.2737       1.3242       1.3239       1.2771
    1.40000m      1.3717       1.4260       1.4257       1.3754
    1.50000m      1.4696       1.5279       1.5276       1.4736
    1.60000m      1.5676       1.6297       1.6294       1.5719
    1.70000m      1.6656       1.7316       1.7312       1.6701
    1.80000m      1.7636       1.8335       1.8331       1.7684
    1.90000m      1.8615       1.9353       1.9349       1.8666
    2.00000m      1.9595       2.0372       2.0367       1.9648
y

网友(2017-07-02):
这个帖子不错。楼主可以找找文献看看worst仿真

网友(2018-07-08):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B(2021-05-10):
great, just learning monte carlo 分析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B:
great, just learning monte carlo 分析

兄弟,研究的怎么样了,Hspice 蒙特卡罗分析语句怎么写啊

网友(2023-07-22):
请问你是如何在“MONTE CARLO PARAMETER DEFINITIONS”前输出每次蒙卡参数值(rsheet的四个值)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