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2007年1月

楼主(2009-01-03):
第1章  EMC基础知识1.1  什么是EMC1.2  传导、辐射与瞬态1.3  EMC测试实质1.3.1  辐射发射测试1.3.2  传导骚扰测试1.3.3  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1.3.4  射频辐射电磁场的抗扰度测试1.3.5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抗扰度测试1.3.6  浪涌的抗扰度测试1.3.7  传导抗扰度测试1.3.8  电压跌落、短时中断和电压渐变的抗扰度测试1.4  理论基础1.4.1  共模和差模1.4.2  时域与频域1.4.3  电磁骚扰单位分贝(dB)的概念1.4.4  正确理解分贝真正的含义1.4.5  电场与磁场第2章  结构/屏蔽与接地2.1  概论2.1.1  结构与EMC2.1.2  屏蔽与EMC2.1.3  接地与EMC2.2  相关案例分析2.2.1  案例1:传导骚扰与接地2.2.2  案例2:传导骚扰测试中应该注意的接地环路2.2.3  案例3 :辐射从哪里来?2.2.4  案例4:“悬空"金属与辐射2.2.5  案例5:伸出屏蔽体的“悬空”螺柱造成的辐射2.2.6  案例6:压缩量与屏蔽性能2.2.7  案例7: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初、次级线圈之间的屏蔽层对EMI作用有多大?2.2.8  案例8:接触不良与复位2.2.9  案例9:静电与螺钉2.2.10  案例10:散热器与ESD也有关系2.2.11  案例11:怎样接地才符合EMC2.2.12  案例12:散热器形状影响电源端口传导发射2.2.13  案例13: 数/模混合器件数字地与模拟地如何接第3章  电缆、连接器与接口电路3.1  概论3.1.1  电缆是系统的最薄弱环节3.1.2  接口电路是解决电缆辐射问题的重要手段3.1.3  连接器是接口电路与电缆之间的通道3.2  相关案例3.2.1  案例14:由电缆布线造成的辐射超标3.2.2  案例15:“Pigtail"有多大影响3.2.3  案例16:接地线接出来的辐射3.2.4  案例17:使用屏蔽线一定优于非屏蔽线吗?3.2.5  案例18:音频接口的ESD案例3.2.6  案例19:连接器选型与ESD3.2.7  案例20:辐射缘何超标3.2.8  案例21:数码相机辐射骚扰问题引发的两个EMC设计问题3.2.9  案例22:信号线与电源线混合布线的结果3.2.10  案例23:电源滤波器安装要注意什么第4章  滤波与抑制4.1  概论4.1.1  滤波器及滤波器件4.1.2  防浪涌电路中的元器件4.2  相关案例4.2.1  案例24:由HUB引起的辐射发射超标4.2.2  案例25:电源滤波器的安装与传导骚扰4.2.3  案例26:输出口的滤波影响输入口的传导骚扰4.2.4  案例27:共模电感应用得当,辐射、传导抗扰度测试问题解决4.2.5  案例28:接口电路中电阻和TVS对防护性能的影响4.2.6  案例29:防浪涌器件能随意并联吗?4.2.7  案例30:浪涌保护设计要注意“协调”4.2.8  案例31:防雷电路的设计及其元件的选择应慎重4.2.9  案例32:防雷器安装很有讲究4.2.10  案例33:低钳位电压芯片解决浪涌问题4.2.11  案例34:选择二极管钳位还是选用TVS保护4.2.12  案例35:铁氧体磁环与EFT/B抗扰度第5章  旁路和去耦5.1  概论5.1.1  去耦、旁路与储能的概念5.1.2  谐振5.1.3  阻抗5.1.4  去耦和旁路电容的选择5.1.5  并联电容5.2  相关案例5.2.1  案例36:电容值大小对电源去耦效果的影响5.2.2  案例37:芯片中磁珠与去耦电容的位置5.2.3  案例38: 静电放电干扰是如何引起的5.2.4  案例39:小电容解决困扰多时的辐射抗扰度问题5.2.5  案例40:空气放电点该如何处理?5.2.6  案例41:ESD与敏感信号的电容旁路5.2.7  案例42:磁珠位置不当的问题5.2.8  案例43:旁路电容的作用5.2.9  案例44:光耦两端的数字地与模拟地如何接5.2.10  案例45:二极管与储能、电压跌落、中断抗扰度第6章  PCB设计6.1  概论6.1.1  PCB是一个完整产品的缩影6.1.2  PCB中的环路无处不在 6.1.3  PCB中的数字电路中存在大量的磁场 6.1.4  PCB中不但存在大量的天线而且也是驱动源6.1.5  PCB中的地平面阻抗与瞬态抗干扰能力有直接影响6.2  相关案例6.2.1  案例46:“静地”的作用6.2.2  案例47:PCB布线不当造成ESD测试时复位6.2.3  案例48:PCB布线不合理造成网口雷击损坏6.2.4  案例49:PCB中多了1 cm2的地层铜6.2.5  案例50:PCB中铺“地”要避免耦合6.2.6  案例51:PCB走线宽度不够,浪涌测试中熔断6.2.7  案例52:PCB走线是如何将晶振辐射带出的6.2.8  案例53:地址线引起的辐射发射6.2.9  案例54:环路引起的干扰6.2.10  案例55:局部地平面与强辐射器件6.2.11  案例56:接口布线与抗ESD干扰能力第7章  器件、软件与频率抖动技术7.1  器件、软件与EMC7.2  频率抖动技术与EMC7.3  相关案例7.3.1  案例57:器件EMC特性和软件对系统EMC性能的影响不可小视7.3.2  案例58:软件与ESD抗扰度7.3.3  案例59:频率抖动技术带来的传导骚扰问题7.3.4  案例60:电压跌落与中断测试引出电路设计与软件问题附录A  EMC术语附录B  EMC标准与认证   文件比较大,只好分开发了

[ 本帖最后由 Edwardlg 于 2009-1-4 13:09 编辑 ]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1.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2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2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2.rar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啊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3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3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3.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4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4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4.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5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5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5.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6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6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6.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7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7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7.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8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8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8.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9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09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09.rar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10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10
最后一部分
终于发完了!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006年12月.part10.rar

网友:
楼主,东西是不错。太多了。合成一下啊。

网友(2009-04-01):
资料很好:handshake

网友:
下完收工,再谢楼主

网友:
分数不够。。多发点贴哩

网友:
很想下这个,。但还是不够分。。再发了

网友:
还差一点点。在发

网友(2009-05-05):
太好了,到处找呢,谢谢楼主

网友(2009-06-23):
有问题请教,不知您能否告知您的邮箱呢?
多谢

网友:
东西是不错。太多了。不知得花多少钱啊?
心痛!!

网友:
不过还得感谢楼主,谢谢

网友:
目录

--------------------------------------------------------------------------------

第1章_EMC基础知识
1.1_什么是EMC
1.2_传导、辐射与瞬态
1.3_EMC测试实质
1.3.1_辐射发射测试
1.3.2_传导骚扰测试
1.3.3_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
1.3.4_射频辐射电磁场的抗扰度测试
1.3.5_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抗扰度测试
1.3.6_浪涌的抗扰度测试
1.3.7_传导抗扰度测试
1.3.8_电压跌落、短时中断和电压渐变的抗扰度测试
1.4_理论基础
1.4.1_共模和差模
1.4.2_时域与频域
1.4.3_电磁骚扰单位分贝(dB)的概念
1.4.4_正确理解分贝真正的含义
1.4.5_电场与磁场
第2章_结构/屏蔽与接地
2.1_概论
2.1.1_结构与EMC
2.1.2_屏蔽与EMC
2.1.3_接地与EMC
2.2_相关案例分析
2.2.1_案例1:传导骚扰与接地
2.2.2_案例2:传导骚扰测试中应该注意的接地环路
2.2.3_案例3_:辐射从哪里来?
2.2.4_案例4:“悬空"金属与辐射
2.2.5_案例5:伸出屏蔽体的“悬空”螺柱造成的辐射
2.2.6_案例6:压缩量与屏蔽性能
2.2.7_案例7: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初、次级线圈之间的屏蔽层对EMI作用有多大?
2.2.8_案例8:接触不良与复位
2.2.9_案例9:静电与螺钉
2.2.10_案例10:散热器与ESD也有关系
2.2.11_案例11:怎样接地才符合EMC
2.2.12_案例12:散热器形状影响电源端口传导发射
2.2.13_案例13:_数/模混合器件数字地与模拟地如何接
第3章_电缆、连接器与接口电路
3.1_概论
3.1.1_电缆是系统的最薄弱环节
3.1.2_接口电路是解决电缆辐射问题的重要手段
3.1.3_连接器是接口电路与电缆之间的通道
3.2_相关案例
3.2.1_案例14:由电缆布线造成的辐射超标
3.2.2_案例15:“Pigtail"有多大影响
3.2.3_案例16:接地线接出来的辐射
3.2.4_案例17:使用屏蔽线一定优于非屏蔽线吗?
3.2.5_案例18:音频接口的ESD案例
3.2.6_案例19:连接器选型与ESD
3.2.7_案例20:辐射缘何超标
3.2.8_案例21:数码相机辐射骚扰问题引发的两个EMC设计问题
3.2.9_案例22:信号线与电源线混合布线的结果
3.2.10_案例23:电源滤波器安装要注意什么
第4章_滤波与抑制
4.1_概论
4.1.1_滤波器及滤波器件
4.1.2_防浪涌电路中的元器件
4.2_相关案例
4.2.1_案例24:由HUB引起的辐射发射超标
4.2.2_案例25:电源滤波器的安装与传导骚扰
4.2.3_案例26:输出口的滤波影响输入口的传导骚扰
4.2.4_案例27:共模电感应用得当,辐射、传导抗扰度测试问题解决
4.2.5_案例28:接口电路中电阻和TVS对防护性能的影响
4.2.6_案例29:防浪涌器件能随意并联吗?
4.2.7_案例30:浪涌保护设计要注意“协调”
4.2.8_案例31:防雷电路的设计及其元件的选择应慎重
4.2.9_案例32:防雷器安装很有讲究
4.2.10_案例33:低钳位电压芯片解决浪涌问题
4.2.11_案例34:选择二极管钳位还是选用TVS保护
4.2.12_案例35:铁氧体磁环与EFT/B抗扰度
第5章_旁路和去耦
5.1_概论
5.1.1_去耦、旁路与储能的概念
5.1.2_谐振
5.1.3_阻抗
5.1.4_去耦和旁路电容的选择
5.1.5_并联电容
5.2_相关案例
5.2.1_案例36:电容值大小对电源去耦效果的影响
5.2.2_案例37:芯片中磁珠与去耦电容的位置
5.2.3_案例38:_静电放电干扰是如何引起的
5.2.4_案例39:小电容解决困扰多时的辐射抗扰度问题
5.2.5_案例40:空气放电点该如何处理?
5.2.6_案例41:ESD与敏感信号的电容旁路
5.2.7_案例42:磁珠位置不当的问题
5.2.8_案例43:旁路电容的作用
5.2.9_案例44:光耦两端的数字地与模拟地如何接
5.2.10_案例45:二极管与储能、电压跌落、中断抗扰度
第6章_PCB设计
6.1_概论
6.1.1_PCB是一个完整产品的缩影
6.1.2_PCB中的环路无处不在
6.1.3_PCB中的数字电路中存在大量的磁场
6.1.4_PCB中不但存在大量的天线而且也是驱动源
6.1.5_PCB中的地平面阻抗与瞬态抗干扰能力有直接影响
6.2_相关案例
6.2.1_案例46:“静地”的作用
6.2.2_案例47:PCB布线不当造成ESD测试时复位
6.2.3_案例48:PCB布线不合理造成网口雷击损坏
6.2.4_案例49:PCB中多了1_cm2的地层铜
6.2.5_案例50:PCB中铺“地”要避免耦合
6.2.6_案例51:PCB走线宽度不够,浪涌测试中熔断
6.2.7_案例52:PCB走线是如何将晶振辐射带出的
6.2.8_案例53:地址线引起的辐射发射
6.2.9_案例54:环路引起的干扰
6.2.10_案例55:局部地平面与强辐射器件
6.2.11_案例56:接口布线与抗ESD干扰能力
第7章_器件、软件与频率抖动技术
7.1_器件、软件与EMC
7.2_频率抖动技术与EMC
7.3_相关案例
7.3.1_案例57:器件EMC特性和软件对系统EMC性能的影响不可小视
7.3.2_案例58:软件与ESD抗扰度
7.3.3_案例59:频率抖动技术带来的传导骚扰问题
7.3.4_案例60:电压跌落与中断测试引出电路设计与软件问题
附录A_EMC术语
附录B_EMC标准与认证

网友:
需要这么多啊,想下过来看下

网友:
好资源,先收藏了

网友:
要下这么多,继续支持

网友:
一边下载,一边回复

网友:
好资源,今天下了

网友:
想看,但是文件太多了。
先攒钱。。。

网友(2009-08-28):
支持 好东西找的我好苦。。

网友:
请问这里有专门讨论EMC的板块吗?

网友:
终于下晚拉  不容易啊。。。。。。

网友:
雖然舊了點...還是很有用

网友:
对产品通过测试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2010-10-1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网友(2012-09-19):
下载解压后为1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