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瞬态仿真的时候能加入噪声吗?

楼主(2009-01-03):
用HSPICE仿,想加入电阻和管子的噪声影响,查了一下手册,好像噪声只能进行AC分析,做谱密度图,请问能在瞬态仿真的时候加入噪声电压或电流的随机幅值的影响吗?关键词是哪个啊?
Spectr中能仿吗?
谢谢指教!!

网友:
spectre可以仿真瞬态噪声,不过我没仿过!

网友(2009-03-16):
spectre可以仿瞬态噪声,装一个mmsim就可以了,hspice好像不可以,

网友:
HSPICE can't do that. But you can build it for 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