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FFT IP使用的方法

楼主(2009-01-03):
FFT IP Streaming模式使用问题
我用的Altera Quanturs7.1版本,读了FFT IP时序图后建立了一个仿真波形,结果如下图片
sink_real是我用NCO IP生成的sin信号,输入到FFT的sink_real端,FFT的sink_imag端为接地,其他都按照时序图建立波形,(包括sink_sop和sink_eop只能有一个时钟宽度和sop是数据开始信号,eop是数据结束信号也注意了,但是FFT结果sourse_real,sourse_imag都输出为0)望高手解答

网友:
因为我这几天也在做这方面的事,首先要注意你选的是那种模式若是burst模式记住将sink_eop直接接地,若是stream的话就按照你说的做;其次你的仿真时间应该多仿真一些时间比如1ms左右,而且选的点数先选少一点如256或512。还有clk_en信号接高电平。sink_sop和sink_eop的间隔最好是你所选点数的2到4倍。
以上这些是我的总结出来的,不知道是否对你有用。我也很希望经常和你交流。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不知你解决了吗??

网友:
根据参考测试文件和source_error信息来debug,合乎要求了就easy了

楼主(2009-03-22):
感谢楼上的两位,我尝试一下

网友:
最好用modelsim仿真。我用Quartus仿真时,出现不同步现象,所以虽然有结果,但结果不对。

网友(2009-04-22):
我直接不会!!!

网友(2009-08-07):
楼主

为什么我按照你们的方法还是位0勒

网友(2009-12-15):
正为此困惑,同样的问题

网友:
thanks a lot for your share!!!!!!!!!!!!!!

网友:
也遇到类似问题,能不能讨论一下

网友(2010-05-21):
现在我也在用FFT IP核,头都大了!都弄了一个月了,还没弄明白.

网友(2011-04-12):
我用ip核自动生成的仿真tb文件+用matlab做的采样信号y=Asin(wt+φ)输入,结果算出来的幅值A和频率w都对,但是相位为-φ
而自己写了个仿真tb文件,得到的结果都对....
到底是我的tb文件写错了还是本来结果就应该是-φ呢?

网友(2011-05-1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等高手!498805324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跪求解决办法!qq498805324。楼主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1-08-10):
我也在看fft,其中很多不明白的,那位可以在细说一下吗

网友(2012-08-16):
等解答啊~

网友(2013-02-27):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跟你的截图中的问题一模一样,我都弄了好多天了还没弄好,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啊? 我的qq298022254,迫切期待您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2015-05-08):
你能把你使用的这个工程给我分享下么?我使用fft和nco无法进行仿真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6-11-11):
回复 网友B:

    感谢!  仿真时间要够长, 因为内部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