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设计问题?

楼主(2009-01-03):
各位大虾好!小弟最近再设计PLL电路,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怎么选择环路带宽,看了些资料,一般选择在比较频率的1/10到1/100,但是不能具体一点吗?而我用仿真软件得到的参数与资料给出的总是不一致, 特别是噪声总是达不到要求,那么一点点,仿真出来是-117dB,(检相频率是8.4MHz,VCO输出是165.6--285.6MHz,分频比4,环路带宽600kHz,相位余量47度),运放选择理想特性都达不到要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用的仿真软件是ADIsimPLL3.0,芯片有ADF4002(带电荷泵),压控芯片V240ME04,要求是杂散抑制-70dB,噪声-120dB,锁定时间是500us,我选择的是三阶无源滤波器,带OPA227放大器。有经验的大哥大姐们能否帮忙指点一下啊?谢谢!(附录上一个关于电荷泵锁相环环路滤波器参数计算的书,我觉得还不错,不过是英文的,呵呵,我找不到中文的)

PLL Performance,simulation,and Design.rar (4.19 MB , 下载次数: 117 )

网友(2009-04-08):
等待高手回复参考中,顶

网友(2009-05-27):
thank you very much!a

网友(2009-08-25):
首先lz不应该来这问问题,大家都在这下东西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频综输出频率这么低,选8MHZ以上参考频率有点高,相应的噪声不低,
可以尝试改改

网友:
同意5楼,监相频率太多,带宽太大吧。

网友(2015-12-29):
求软件一份

网友(2017-07-17):
用matlab 或者veriloga建模 看看结构对噪声的影响  然后再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