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d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04):
我刚看到esd这方面的资料,上面说的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下面这个期间怎么就可以完成静电泄放呢?高手给解释一下了!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背靠背的齐纳二极管,其击穿电压比一般的反向二极管低,大概在10V左右
而且这种器件在CMOS工艺中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