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pectre计算MOS管的lamda

楼主(2009-01-04):
请问各位高手,应该如何使用Spectre仿真MOS管的沟道长度调制参数lamda??

网友:
好像仿直流可以看到吧
再不行就扫描vds和Id的关系,都可以的

楼主:
感谢moorehuang的回复。
       我作了Id -Vgs 的关系曲线,并且用计算器中的求微分的功能得到d(Id)/d(Vds)-Vds的曲线,发现当Vds大于某一值时,d(Id)/d(Vds)保持为一正常数,应该是通过这个值求出lamda吧?!

网友(2016-04-25):
我在想,这个lamda值,模型中是不是应该会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