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对工艺比较了解?

楼主(2009-01-04):
我想做一个供电电压在-5V~+5V范围内的芯片。
但是我们实验室目前使用的工艺是SMIC的数模混合0.18um工艺。
听师兄说:这个工艺里面的器件不能支持这么高的电压。

那位能推荐个合适的工艺?或者推荐点相关的资料。

先谢过!

网友:
找个高压工艺吧

CSMC

网友(2009-02-26):
电源范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