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要有隔离拓扑电源

楼主(2009-01-05):
为什么要用变压器进行隔离电源设计。

1. 安规考虑,隔离高低电压?
2. 对地进行隔离?
这是我自己琢磨的,
那么隔离电源对EMC等等有什么好处吗?

请高人给个权威的说法吧。或者给小弟推荐个文献。
谢谢。

网友:
你说的有道理
某些特定的场合需要使用隔离式拓扑
信号隔离放大器,变送器,总线隔离接口等

隔离式DC_DC变换器的电磁兼容设计(2).pdf

网友:
还是请明白人来说一说把

网友:
1.安全考虑
2.可以方变的改变电压或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通信板上都有-48输入,经过一个1/4或者1/8 砖,这个就是一个隔离电源。
这个电源为什么一定要选用隔离的。通常的设计中输入电压的地和板内的地都是要分开的。
但我发现有些设计中,这两个地也是连接的。
这个设备是已经商用的设备,EMC测试肯定是过的。
有谁知道具体这两种接法在EMC上有什么区别。
有明白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2009-02-17):
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2009-04-28):
安全考量?

网友(2014-02-12):
。。。。。问题 都是啥啊、、

网友(2014-05-16):
隔离主要是安全考虑。

网友:
1. 与电网隔绝,当电网有浪涌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可以保护电路
2. 有些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比较大,导致效率低下。用隔离变压器可以通过改变匝数调节电路输入输出比来提高电源效率。
3. 对于减小current shoot through有帮助,即可以提高EMI控制
4. 对成本和体积不利,不推荐用于低功率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