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USR6,chrt.18RF工艺用Spectre 仿真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09-01-05):
chrt.18RF工艺用Spectre   仿真时出现的错误如下:哪位兄弟遇到过?指点小弟一下,多谢了!
Command line:
    /home/lhg/ic5141usr6/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8929_1 -format sst2 -raw ../psf +lqtimeout  \
        900 input.scs
spectre pid = 9086
Loading /home/lhg/ic5141usr6/tools.lnx86/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home/lhg/ic5141usr6/tools.lnx86/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home/lhg/ic5141usr6/tools.lnx86/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home/lhg/ic5141usr6/tools.lnx86/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home/lhg/ic5141usr6/tools.lnx86/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5.10.41_USR6.081308 -- 13 Aug 2008).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at 2:56:29 PM, Mon Jan 5,
        2009.
Opening directory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diode.va.ahdlcmi/ (770)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diode_va.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np_1p8', during circuit read-in.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sm093001-1s.scs" 9739: Syntax
        error in specification of `leve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np_3p3', during circuit read-in.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sm093001-1s.scs" 9758: Syntax
        error in specification of `leve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nwp', during circuit read-in.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sm093001-1s.scs" 9777: Syntax
        error in specification of `leve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pn_1p8', during circuit read-in.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sm093001-1s.scs" 9796: Syntax
        error in specification of `leve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pn_3p3', during circuit read-in.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sm093001-1s.scs" 9815: Syntax
        error in specification of `leve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34):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44):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46):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55):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57):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66):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68):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77):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79):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88):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90):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44):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46):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48):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57):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433):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435):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691):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694):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945):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948):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199):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202):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659):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666):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741):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744):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989):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1993):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2241):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2244):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2492):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2495):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2938):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2946):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007):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010):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095):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097):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141):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144):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188):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198):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257):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259):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332):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335):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375):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378): Found an
        `section' statement outside a `library'.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3418): Found an
        `endsection' statement without a matching `section' statement.
    "input.scs" 26: File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 does not
        contain any libraries.
    "input.scs" 26: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XTOR.scs:
        Error found parsing the library file.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cvar_mos_varactor.va", line
        12: Warning: (Non-portable Syntax) Cadence strongly recommends putting
        the direction specifier for port `n1' before declaring its discipline.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cvar_mos_varactor.va", line
        12: Warning: (Non-portable Syntax) Cadence strongly recommends putting
        the direction specifier for port `n2' before declaring its discipline.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cvar_mos_varactor.va", line
        12: Warning: (Non-portable Syntax) Cadence strongly recommends putting
        the direction specifier for port `n3' before declaring its discipline.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cvar_mos_varactor.va", line
        12: Warning: (Non-portable Syntax) Cadence strongly recommends putting
        the direction specifier for port `n4' before declaring its discipline.
Opening directory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cvar_mos_varactor.va.ahdlcmi/
        (770)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rvar_mos_varactor.va", line
        12: Warning: (Non-portable Syntax) Cadence strongly recommends putting
        the direction specifier for port `n1' before declaring its discipline.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Opening directory
        /home/lhg/pdk/chrt18new/chrt18base/../models/rvar_mos_varactor.va.ahdlcmi/
        (770)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2009-02-20):
I have encountered same problem when using chrt18RF

I have encountered same problem when using chrt18RF.

网友(2009-05-08):
你换更新版本的SPECTRE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改用MMSIM6及以上版本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09-06-15):
是版本问题吗?这个工具更新好像不容易啊

网友(2010-01-17):
我也遇见了同样问题。

网友(2010-09-06):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是spectre版本太低了

网友:
这是由于model文件里的语法格式,spectre无法识别造成的
打开你的model文件,在报错行附近删除换行链接符号“+”前的空格行,错误就没了
例如下面一段网表:

d0 (p n) diode_va area=area pj=pj shrink=shrink(这种情况下仿真会报错,将下面几行空格行删除即可)

    + level=3
    + js=1.44e-06               jsw=2.24e-14              n=1.0303
    + rs=1.98e-08               ik=2.58e+04               ikr=0.00
    + vb=17.0                   ibv=1.00e-03              trs=1.15e-03
    + eg=1.16                   tref=25.0                 xti=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厉害,谢谢哥

网友(2010-11-25):
谢谢分享!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1-09-08):
先查查工艺库对工具和仿真器版本的要求吧。

网友:
相合也可以,厉害/

网友(2012-05-04):
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好久啊

网友(2012-08-11):
谢谢啊,解决了困扰好几天的问题

网友(2013-01-20):
现在正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3-06-19):
果然解决了几个error,不过我有好几十个error,一个一个改好像真的很费劲,而且剩下的错误又变了,是说mc变量未定义,也是scs文件,chrt18rf这个工艺库真的很复杂,要是有smic大家通用的工艺库可以共享就好了~

网友(2013-08-18):
chart18里sgn is undefined这个错误怎么改?

网友(2013-11-19):
我也遇上过,就是解决不了后来换了个mmsim版本就不报错了!

网友(2015-09-24):
在.bashrc 添加变量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

网友:
linux系统修正就好了!

网友(2018-03-05):
学习排除故障经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