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有效可靠的分频时钟?

楼主(2009-01-05):
请问高手在一个工程模块中 时钟生成模块如何设计比较合理?
如何设计有效可靠的分频时钟?

是不是一般采用主时钟进行采样
用计数器生成使能时钟

在其他模块中依然使用主时钟
只是在使能时钟条件下进行操作

上面是否合理有效

网友:
大多数设计中分频时钟就是计数器的输出,而不是原始时钟被使能。而且尽可能要求分频时钟是寄存器的输出,最好不要用组合逻辑的输出,防止毛刺。

网友:
不错

时钟要寄存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