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S-X中的sh指令怎么理解?

楼主(2009-01-05):
MIPS-X中的sh指令怎么理解?

sh r4,r2,r5,#7

place in r5 the bottom 7 bits of r2 (in the high order position) concatenated with the top 25 bits of r4. The bits to specify the shift amount are determined by first doing (32-7)to get 25.Then encode 25 to get 1100010.

对此没有理解  个人感觉就是左移

sh rScr1,rScr2,rDest.#shift

Reg(Dest) <= Bottom shift amount bits of Reg(Src2) || Top 32 shift amount bits of Reg(Src1)

网友:
取r2的低7位,然后取r4的高25位,这样一共是32位,放到r5中。
指令本身没有移位操作。可能是有些数据是64位的,这样就一条指令就能够实现64位数据的移位了。在视频codec应用中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