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l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1-06):
Schematicw l 的默认单位是M,例如输入w0.8u时,w 值自动为0.8u M,但相应的layout pcell 默认单位是u, 例如要得到w=0.8u,输入0.8即可,后面也不会自动加上u
注:layout pcell是用图形化的方法做成的。
使用vxl gen from source ,电路上pmos w=0.8u M , 转为layout pcell时,w0.0000008,所以生成的pcell layout只能是最小rule值。如w=0.8

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我现在的想法是在pmos cdf中的callback中加上一个skill函数,做这个单位的转换,但不知该如何写?

另外还有2个相关的问题:
(1)
当我在pmos cdf中的callback中设置上一个skill函数,退出后。下次再打开icfbpmos cdf中的callback又为空了?不知该如何解决
(2)
电路上pmos symbol pmos4,由于种种原因,对应的pmos4 layout不是pcell,真正的pmos pcellpmos,所以我目前是在电路上每个pmos symbol中加上了lxUseCell ,指向pmos layout, 但每个pmos symbol都要这样做,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设定?

网友(2009-06-18):
如果你给你得pcell加上cdf的话layout和symbol的单位都是一样的!schematic里也是调用的pcell的symbol,单位也一样。

网友(2009-08-11):
eetop

你在update->source  中填的mapfile 中写上电路的symbol 和layout 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具体写法可以查查cdsdoc中vxl的help文档。